cpu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09-09-11):
今天修到三块主板都是cpu有复位,但不跑码,其中有一块测到bios22脚有跳变, 反复复位测到的,另外两块bios22脚都是低电平,诊断卡上的frame灯不亮,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大家给点思路吧!哦,主板都是845的,两块杂牌,一块精英

网友:
怎么没有人,自己顶

网友:
换个内存晶镇  试试

网友:
有时是CPU没接触好,有的是BIOS的 问题

网友:
其它情况了 ?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板

网友:
供电,复位,时钟,数据,这几个问题都没问题就正常了

网友:
看看U座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