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C.915PL-L点不亮

楼主(2009-09-11):
我有一块七彩红C.915PL-L主板点不亮了,现像是加电就断电,以前加电时间约为0.1秒,过一两秒后又自动上电,如此重复,主板放电后,加电时间和断电时间差不多,在0.5秒内,也是如此重复。
诊断卡只能+-12V电源灯是一直在亮,其它灯与主板加电断电同步,代码为00,都是闪亮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现像一样。
上假负载,又能正常上电
内存什么的供电在用CPU时测量,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上假负载后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情况是怎么样,请描述清楚,有些板无主供电也会上电即断电.

网友:
时钟无电压,核心电压是0.54,复位也是0.54其它无电压,当点亮时,775假负载上灯灭了大部分,就只有七八个是亮的

网友:
主供电和复位都不正常,偏低,再查查其它部分有没有不正常的。
有可能CPU座虚焊。

网友:
12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12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 时钟  应该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