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CRT显示器在不接电脑的时候会自己显示一些图案

楼主(2009-09-11):
就是一台CRT显示器,在没有连接电脑的情况下通电,显示器会自动显示一些图案

或者一些文字提示,比如"没有信号"等等

比如LG795FT,显示的是三个不断移动的方框,分别是红,绿,兰三种颜色

就是一般的纯屏显示器,不是很古老的模拟显示器

网友:
一般的纯平都有显示,但有的显示的时间长点,有的只有几秒钟而以

网友:
很难说..我上次遇到一台没接主机什么都没显示...

网友:
多数的有,极少的没有提示信号,但是没有的相对比较少见

网友:
w我用的这台aoc-c996就没有

网友:
AOC的770也没有,今天刚知道的,受潮了,换管座,一试没显示,吓一跳,接主机就显了,我说我技术不至于那么次吧。

网友(2009-11-01):
AOC的一般没有,工厂模式中有一项老化开关,打开的话就有,但出厂时关掉了
三星和LG的有
VIEWSONIC的刚开始有,5S后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