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PB8255DLP投影机2竖条干扰?

楼主(2009-09-11):
一台明基PB8255DLP投影机2竖条干扰,干扰条里的图像、字都看不出来了。如图所示:

网友:
这种干扰一般是由于视频线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
DLP里买内的镜片灰尘多也能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色轮的问题,清洗一下看看 。

网友:
起竖条了,DMD芯片有一组数据信号没有上来。DMD的CHIP和DMD板相扣的地方松了,拆了重组就行了。不行补焊下DMD板接口就行了。和光学,色轮,信号线方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两个地方出问题绝对不会导致图中的图面。

网友:
感谢以上朋友!特别是谢谢!  广州硬盘朋友,我打电话咨询了一下,说是DMD排线有可能接触不好,重插一下看看。

网友:
查DMD及其驱动IC查一下

网友:
这故障很明显是5楼说的情况,没有修过请不要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