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W 电源高压板灯管接线问题新发现

楼主(2009-09-11):
ACER 1916W  高压板有问题,换上一通用高压板,能亮,但高压板发烫,没几分钟就烧了,用外接12V电源还是一样发烫。不经意间发现4组灯线插头,有两组是粗线,两组是细线。而一般屏的每一组线都是一粗一细,一组线接的是1个灯管的两端。也就是说这个1916W一组线(一个插头)并不是接的一只灯管。从我发的图上大家可以看出,4个灯座电路也是不对称的,并不是1个灯座插口对应一个灯管。

网友:
这个倒在维修中很少遇见,却实很时候都忽视它!

网友:
一楼的,请问有没有解决此问题??

网友:
解决的办法就是改灯线接法,你们都没遇到过吗?

网友:
怎么改的?它是两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不是修回去吗?老是改板不好.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这种应该把线接过就行了吧

网友:
这样接错了灯管也亮吗

网友:
其实 不能说 4个灯座电路不对称的,这种的 是2组对称的   这要这两足对称了就可以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