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 跑2C

楼主(2009-09-11):
今天接了台联想天逸Y200的机器,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插上诊断卡跑2C,换内存故障依旧,侧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没有那就先干北桥了855GM的,压着北桥开机还是一样,接着就换北桥换了北桥还是涛声依旧啊!测时钟芯片48,49脚有电压0.7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值),难道是BIOS的问题吗,先懒得拆BIOS,先换了个时钟晶振试一下,换上后居然好了跑马到了60 .这时装上机器试机开机显示了,但是进不了系统,先没管它又开了几次突然屏幕下面出了一下花屏故障再次出现了还是跑2C,还是没有内存时钟,又把晶振和时钟芯片换了一下还是不行,有吧两个内存槽加焊了一遍不行,打内存时钟的对地阻止一致,难道是BIOS的问题吗?没思路了 请高手们进来指点下吧

网友:
我没用过诊断卡。
你恐怕得先确认是全部无时钟,还是只有内存时钟没有。量晶振有没有起振,然后看看时钟的供电(3.3V),控制信号,再量各分组供电是不是正常。有图纸归着确认所有条件是最好的。
如果是envida芯片组,可以先考虑BIOS。

网友:
怎么一直没看你提起南桥的问题?
时钟芯片48 49 你知道是什么脚吗?
你看下晶振有没有起振和南桥有没有发出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2C没过内存没错的.我修这机器....你换了855还是一样.那就不好查下了.这个跟BIOS关系不大..你已经亮过了..

网友:
48,49脚是北桥的时钟,时钟晶振起振了,但是48,49脚测不到波形,我不知道正常该是什么波形,北桥南桥都压着试过了不行,望高手指点下再怎么查

网友:
没有大侠进来给点思路吗?

网友:
终于修好了!原来是56欧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