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三机子,815主板,能进入系统,不用软关机。

楼主(2009-09-11):
奔三机子,815主板,能进入系统,不用软关机。
主板

网友:
老兄不是主板问题吧????换个系统看看!!要不就是BIOS!!

网友:
进BIOS,把电源管理改成S1或者S3模式,再重新装系统

网友:
设置BIOS可以的话,就考虑复位电路吧

网友:
我用PE系统进去,也不能软关机哦。

网友:
改成S3,用PE也不可以软关机。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呀。。。

网友:
刷下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