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上触摸板不亮

楼主(2009-09-11):
今天修一台t40的机子,其它一切正常,就是一上触摸板就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触摸有氧化短路现象

网友:
触摸板是开机就自动上的吧?

网友:
不上触摸板进系统,如果键盘上的小红帽能动就考虑下触摸板的问题,小红帽也不能动就首先考虑下U24(FSTU3257)的问题,PMH4也应该会影响到,但我没遇到过。。

网友:
是掉电还是不亮,掉电可能就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