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针主板故障请教大虾们

楼主(2009-09-11):
主板的CPU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北.南桥供电都正常,但就是点不亮,诊断卡无代码
象这种情况经常遇到,就是没办法修好.这种情况是CPU座子问题吗.希望有类似维修经验的大虾们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这就是要有工具的好处了!!上个代灯测试卡看看CPU座有没有问题!!(可能大)

网友:
还有复位你没有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