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io,大家帮下忙

楼主(2009-09-11):
请问下大家换io过程,吹下来之后,再焊上去时是怎么定位的,那些细脚我怎么也对不准,好不容易对准了,用风枪一加热又走位了,本人菜鸟。

网友:
下的时候注意保持原IO脚位的平整,下后稍微洗下,上薄薄的焊膏于脚位,摆好IO对好脚,下加热(如果你处理的好,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来这IO换过。)

网友:
焊IO用烙铁焊就好了!!定位就先用烙铁焊好几只脚就OK了!!

网友:
对脚焊两只脚固定,然后用风枪吹。

网友:
我通常做 I/O完全不用风枪 完全用烙铁搞定 如果不特殊仔细看 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不过比较浪费时间

网友:
焊io,我也练了不少时间。现在感觉也不好,多练习,找经验。

网友:
焊I/O,是维修主板的基本功哦,可以先找废板上找I/O位置比较开阔的练。
无论是用风枪在上面加焊,还是在下面加焊(用的时间比在上面加焊长点),还是用烙铁加焊(焊丝好的话,
是最快,焊的最牢靠,焊接点非常好看,最好用刀头,看个人习惯吧)
对焊盘要处理好(光滑即可),要换上的I/O先要检查下引脚是否平整,焊接面是否光滑,引脚有无移位等,
在焊盘上涂上焊膏(薄薄的一层即可)
不要忘了I/O的方向(不要辛辛苦苦的焊好了才发现,郁闷~~~方向错了哦)
接下来就是对引脚了,这个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喽,对好后4边都用烙铁点上几个引脚
最后想怎么蹂躏I/O就看你的想象力了~~~~~~~~~~~~~~~~~

网友:
我用拖焊总也给焊好,后来就用尖头烙铁一个脚一个脚地焊,焊前滴一滴松香酒精溶液就行,非常牢靠

网友:
要是想练拖焊的话,没必要把IO吹下来,直接拖焊就可以。要是练对脚位的话,先用烙铁粘点助焊剂把焊盘烫平。引脚锡搞干净就可以对上了,拖焊主要是多放点锡,烙铁温度调好,不要过高也不能低,一般我调在350这样,你会看见锡象水一样流动,我感觉焊脚密的好焊点,锡给烙铁一带就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曾经遇到个牛b的,连焊电阻电感电容都用风枪

网友:
找块废板,练习1星期,这样的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
这种手工活需要熟能生巧,不是人家说一下就会的。

网友:
焊盘清洁好后,芯片放正放平,脚位对好 四角先焊好固定,再堆锡拖焊,板子可以拿起让焊锡顺流而下,最好是刀头的烙铁拖,温度要够,有连焊的脚先不管,到最后用吸锡网处理,熟练了也不需要吸锡网,用烙铁也可以分开,焊锡不好可以加助焊剂,最后用松香水擦下都看不出是换过芯片的。

网友:
方法因人而已,有人觉得风枪好用,有的觉得锣铁好用,我觉得罗贴好用,风枪掌握不好温度,IO就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