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七彩虹7600GS-256M的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7600GS-256M的显卡能进系统,就是动不动黑屏,查GPU供电只有0.8V,但是在0.8v供电的时候也能显示正常。请问有GPU供电为0.8V的卡吗。正常的7600GS的GPU供电是多少V啊?

网友:
顺便问下RT9259A和RT9259能代换吗?这个卡的电源IC是RT9259A,我手上只有RT9259

网友:
查下定义一样就可以尝试替换。

0.8V不对。至少1.2V左右。呵呵我不太记电压的。
如果能显示。可能是RT9259A的FB脚电阻问题。。。导致电压低。

网友:
正常的供电是1.1--1.3V如果没记错这个卡的PWM为RT9232B,你可以测一下 13  14脚是否有12V还有就是5脚是否有FB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