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内存识别不到

楼主(2009-09-11):
一个华硕的主板 是965PM的  显卡G86   板载512的内存   客服的问题是 加了一条1G的内存在系统里面看不到 显示的还是512    现在修到确实是有这么一问题   装一条无论多大的内存  不影响开机  就是系统不识别     然而我用示波器测试内存上面没有信号   内存没有工作      做过北桥换过槽  动过bios   换过内存电压还是不行     请大家帮帮忙    机器客服要的很急    在线等待

网友:
内存供电信号有没有?
还有确定内存和北桥是好的了?

网友:
除了1.8 还有别的吗   1.8 是直接到金手指上面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供电了

网友:
两个槽都是好的吗?时钟查了没

网友:
没有两个插槽   只有一个插槽   是板载512的    内存的时钟是有的

网友:
把板子的上内存搞掉,

网友:
真的吗  是这样能好吗      这个主板之前  0.9V短路了  坏了一个电容 我换上去一个电容之后就好了    做板载内存的话    我想问一下楼上为什么做   能给一下你的观点吗 这种主板我没有修过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