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两种高压条为什么一种不亮?

楼主(2009-09-11):
具体如下图。 A ,B 两种。 芯片。电路都是一样的。就是A的能亮。B的就闪一下就没了。。郁闷。
芯片

网友:
闪一下就灭的肯定是坏了

网友:
LZ怎么这么多DELL的原装高压条?两根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多半是高压线圈的问题,对调一下可以知道答案

网友:
问题已经发现了。不用高压条到屏之间的转接线。B的也能点亮。电流在:0.35左右。但是想不通了,如果接触不好的话,应该不会闪一下,,如果接触好的话,多一条转接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说清楚点。。。。。

网友:
高压条轻微接触不良,高压条启动瞬间,电流一大些,虚连的地方就断电,造成瞬间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