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分享:简单制作显卡供电线

楼主(2009-09-11):
AGP的也制作完毕
见: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42590&pid=1416464
====================================================
对于PCI-E显卡的没有供电的卡,我想大家都比较烦恼,插在主板上量显卡的供电和芯片的条件那动作确实难看了点。
本人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小工具,可以解决此问题。

其实很简单,根据PCI-E插槽的定义,只有前面一段是供电

拆个废主板的电源插槽,把绿线和黑线短接起来,把12V、3V、负极,3根线分别焊接导线引出来,注意绝缘。

另一端拆一个废板的PCIE 1X的槽,把右边割个缺口,不然无法插入PCIE卡。防呆口右边部分的弹片也去掉。

按照PCIE定义图,把12V,3V,地线,分别小心的连接到电源头,并且用铁丝等硬物捆绑,胶带缠绕固定,这样比较牢固。最好是把PCIE 1X槽的脚位部分用热熔胶固定,更结实!

连接好后,记得要测试一下是否接错,是否短路等。接下来就可以把显卡插上了

最后插上电源,打开电源的开关,就可以直接给显卡通电,方便的测量供电电路了~~~

希望大家能制作出更多,更精美,更方便的小东西出来分享,共同提高~~

 会员1539731300鑫豆2025-8-18 04:11
 会员702974300鑫豆2024-12-31 13:57

网友(点评):
赞一个,不错的创意

网友:
饼哥辛苦,今晚听课说要做个教程来着,现在就看到了。。。

网友:
哎呀,看看俺们饼哥, 不顶你不行啊

我猜有人会对外观改进一下。。。 拭目以待

网友:
这个东西很不错,使用方便。把两端的插座做在小条形电路板上可能更美观更结实。

网友:
简单、可靠、实用,做为维修工具得到充分体现。

网友:
把显卡插在主板上经常反过来正过去的测量实在是不方便  俺正想做一个 不知AGP的好接线吧

网友:
太好了。 基地里能做成成品的PCI-E 的显卡供电线吗? 我们来买撒。

确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到小条形板上,显卡反转测量的时候,容易折断,还是这样一捆线比较不容易断开
但是要做好固定的问题

网友:
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啊  B7脚是接地的  为什么图上没接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attachments/day_090911/09091123414244110eb3bcb6c7.jpg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啊  B7脚是接地的  为什么图上没接地?
引用 网友B:

GND就是接地

网友:
用这个反而更麻烦些

网友:
这个工具真的是很好,解决了测量显卡不方便的问题  有才呀

网友:
用这个反而更麻烦些
引用 网友C:

你是高手嘛,通常都是秒杀供电问题。还用得着这个吗。哈哈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东西,对于显卡维修很方便,从开始学习显卡维修就在想,怎样才能方便测量显卡的供电问题,没想到这么快,饼哥就拿出来了,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
17楼,B16就是地线呀

网友:
请问月饼老大:我能不能把其它不要的针脚全部拔掉,只留3.3V   ,   12V和接地的针脚呢?谢谢!

网友:
请问月饼老大:我能不能把其它不要的针脚全部拔掉,只留3.3V   ,   12V和接地的针脚呢?谢谢!
引用 网友D:

可以。

网友:
月饼老师做的设计真好,像我们这样的新手修东西,尤其要反复测量各个部位的电压,就一个小小的改动,却可以解决显卡翻来覆去的不方便,可以让新手节约不少时间哦

网友(2009-11-09):
这个工具的思路极佳。可以使显卡维修从主板上的站立式改成平放。饼哥很有贡献

网友:
你这么做,只能先按照X1的来修

网友:
想问下饼哥  弄好供电后不接主板  直接接显示器 有反应吗?

网友(2010-01-15):
我也做了根,中间用了点蕾丝套

网友:
第一次制作接上显卡出烟,哈哈,要重做一个..辛苦点到主板上拆个1X

网友:
比较简单,就加一个12V和一个3.3就可以了

网友:
雖然是DIY的東西
但能測出是否供電正常否
也是好工具>>

网友(2010-02-20):
方便好用的维修小工具。值得学习。

网友:
我加一点改进,把电源插座上的绿线和黑线连起来这个地方我觉得改接个小开关更方便

网友:
我们要测的无非也就是主供电跟内存供点吗?有需要弄这个吗?拿一块糅板不就方便了吗

网友:
我想问一下,PCI-E的显卡接口,B10脚是不是接3.3V的?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12V可以使用液晶上电源适配器.更方便.

网友(2010-03-23):
不错,不知道做PCI的行不,修声卡那些 ,后面的也不好量

网友(点评):
老师这个AGP的接线是怎么连的?没有针脚定义呀

网友:
2个接口之间的线用的是很牢固的USB鼠标线!不要使用很容易断的线

网友:
那想问一下版主,如果显卡供电严重短路,在主板上测有保护会自动断电,如果这样测,会不会断电保护啊?如果不会不就把卡烧得……

网友:
不会的 ,显卡短路 电源直接就保护了 ,不会烧的

网友:
想问一下老大,PCI-E电压是直接加到卡上的。
那AGP的供电和PCI-E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设计思路非常好,可以脱离主板检查,值得一顶

网友:
饼哥,那个VDDQ电压是怎么解决的?有图吗?

网友:
饼哥,那个VDDQ电压是怎么解决的?有图吗?
引用 网友E:
vddq不需要

网友(2011-01-08):
今天去 把月饼 老师的 宝贝 改进一下 绝对的···

网友:
啥时候生产 我买一个

网友:
睡觉掉下床
的帖子
做的很棒啊!可以批量生产,然后挂到淘宝上卖啦!

网友:
不 错的方法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唉呀呀~~~在饼哥的显卡书上就看到了这个东西。但想不出怎么做的。终于明白了。又多了一件利器。

网友:
相当的棒,也要改一个。

网友:
哈哈,饼哥做的这个确实是个好东西,给人启发不少!

网友(2011-02-09):
我觉得这个最实用,可是我不修台式机显卡

网友:
饼哥,给个固定胶里的样图吧

网友:
技术含量太高了。。。。

网友(2012-04-21):
今天看远程的课件看到了这个东东,准备动手做一个!确实方便啦!

网友:
做法很简单
维修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