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板

楼主(2009-09-11):
这个板,本来没想修的。客户返厂修,工厂不给修,因为他的拐角一脚断裂了。断了很多线。
刚好这些线路是LPC总线,所以导致不跑码。

IO要经过这些线路到桥的

因为PCB断裂有断层,很多线路和过线孔都要连线,花了不少时间才把线路才补上,拍照留念一下。呵呵
没有清洗干净,没多少看相。将就一下吧
最后当然要用热熔胶固定了。不然返修我就头大了。哈哈

--------------------------------------------------------------------
普通的主板 PCB中间只走地线和供电。只有部分杂牌主板才在中间走信号!
所以这个补线不需要考虑中间层,只要不让中间层互联就好了!

网友:
断了那么大一块版主都还能把断线给补上!!技术没得说,赖性也是相当强!!好磅样

网友:
水平也太高了我什么时候能这样

网友:
这样 也行!

太有才了 啊!

网友:
看着吃惊,佩服啊

网友:
复了你,这么好毅力

网友:
维修有难度  = = (*^__^*) 嘻嘻……

网友:
嗯嗯 如果可以做我师傅就是在没的说勒~!师傅在上请受小徒一拜  ^_^

网友:
表面线路可以直接连接啊,不知楼主的PCB中间两层线路是怎样修复的?可否告知一下?还是中间层在这里没有用到?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没的说的...    太强啦   我就想知道PCB夹层中的线路你是怎么连的

网友:
太历害了!这样也能救回来,万分佩服!

网友:
LZ真是牛....
这样都能搞回来.......

网友:
补连线要有耐心的..手工要好..要拍照也要清洗一下嘛。

网友:
维修很有难度艾!

网友:
这板的颜色看着眼熟啊,饼哥

网友:
中间层有线吗?

网友:
没有足够的耐性是没办法接好的,为LZ的精神顶一个!

网友:
主板是走2层线的!lz厉害!

网友:
月饼大哥水平没得说,也真够细心的~ 不知道这块板收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