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L400解密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9-12):
今天收到一台SL400的机子,有密码,不知道该怎么解

网友:
好象在BIOS里面,要换BIOS

网友:
焊掉BIOS电池。短接正负极。不知道行不行。。前天解了台联想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2009-12-07):
密码在BIOS里   直接刷

网友(2010-04-13):
我这里有个SL400的机器 BIOS 可以卸下来  ,你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