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4000键盘失灵的问题,有位大哥说是不是线路不通,

楼主(2009-09-12):
这几天由于论坛的各位大哥的帮助和本人的努力学习,使自己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电子基础知识,虽然很认真的看过后马上什么又都不记得了,但总归走马观花的看过后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总结原因是个人缺少实践的缘故,小弟在此感谢各位热心回复的各位大哥。
    就前面康柏V4000键盘失灵的问题,有位大哥说是不是线路不通,今天我拿万用表通断档测试键盘接口和KBC芯片的角,每根连线都是通的,请问各位大哥,这样的失灵问题是不是可以确定KBC(键盘芯片)坏了啊???键盘确定是好的 是刚买的新的。 谢谢

网友:
通事通了但KBC坏了不传送信号了
你说键盘还能用吗?

网友:
把键盘的排容去掉试试,下面是图片,不行就要换KBC咯

网友:
外接键盘试一下,如果不好使,那就是KBC挂了。

网友:
外接键盘是好的 就是笔记本自带的键盘不能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先换键盘测试,不要盲目搞电路撒。。

网友:
先保证键盘是好的,如果还不行 那再怀疑排容 不行就是KBC了

网友:
拆掉电容看看啊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外接的不要用usb的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
芯片一般都不会坏 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把你那K/B芯片的资料找一下看看吧,看看有没有六个脚连有103排阻,

网友:
你买的键盘是不配这个机器的。你买个原装的拆机的键盘可能就好。我有过一次和你一样。买了2个新的都不可以。买了个拆机的就好了。你买的仿制的不一定是配这个机器的。

网友:
楼上老哥说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但我刚花一百多买了个新键盘和以前那个一模一样,但就是没反应,但找拆机相当困难啊!!!!

网友:
脱焊下KBC 看麽样,。,。

网友:
我修过类似的机器,把量一下排容的对地租制看是不是正常,然后去下再量,不好就是KBC换了一般就回好的

网友:
呵呵 。。真是办法很多啊。。尽量不要动开机芯片

网友:
各位大哥求救啊 我买了块KBC PC97551的芯片 由于本人没有热风焊所以找了个修手机的把芯片换上 点不着了,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发现有短路状况 请问这样会不会烧啊 会不会损坏其他芯片啊???

网友:
没有工具也修机器嘛?看有没有焊短路咯,没有的话可能是芯片被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