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X喷墨找印机黑色和彩色墨盒红灯长亮

楼主(2009-09-12):
爱普生EX喷墨找印机黑色和彩色墨盒红灯长亮,用了几个方法都没有解决,一是手工清零,二是将更换了新墨盒。三是将墨车内的弹片拱起增加弹片与墨盒之间的接触力。哪位大虾能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喷头or 主板挂啦...

网友:
先前 遇到过 很多EX3 机器
喷头 主板 挂的很多...
或许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
最好的办法 拿良品 替换...

网友:
楼上所说的挂就是坏的意思吧,拿同类替换一是难找,二是需要很多钱吧

网友:
这种喷墨打印机修好不够成本钱,不如直接扔了算了

网友:
楼上说话大气,如果都那么有钱扔,要我们这些维修人干啥,我们现在不是考虑钱的问题,我们是在研究技术,越难越没见过的难题,我们讨论,达到技术共享,来服务社会,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啊

网友:
楼上说话大气,如果都那么有钱扔,要我们这些维修人干啥,我们现在不是考虑钱的问题,我们是在研究技术,越难越没见过的难题,我们讨论,达到技术共享,来服务社会,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啊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 修过2台ex3  都是 主板坏了(挂)
   市场上修售 2手机器的 可以拿给他们 替换下...

网友:
各位朋友,谢谢关心帮助,我的打印机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墨盒的触片松了,接触不良,现在用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