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接触过IBM 2681这个服务器吗?不开机了

楼主(2009-09-12):
客户拿过来两个IBM 2681服务器,都是开机后风扇都转,但是其他没反应,故障指示灯没有亮的,CPU也没有温度,诊断卡没有代码显示,只有一个灯亮,好像是主板没有供电的样子,对服务器没怎么接触过,有人接触过类似故障码?

网友:
维修的方法、思路和PC的主板原理还不是一样,只是多了点辅助电路。
一般的诊断卡,在服务器上都不跑码的。

网友:
服务器用示波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客户拿过来两个IBM 2681服务器,都是开机后风扇都转,但是其他没反应,故障指示灯没有亮的,CPU也没有温度,诊断卡没有代码显示,只有一个灯亮,好像是主板没有供电的样子,对服务器没怎么接触过,有人接触过类似故障 ...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有好多服务器故障都出在电源上

网友:
不知怎么弄的,现在CPU能工作了,诊断卡也走代码了,但是有时正常,有时刚显示logo画面就自动重启,有时又起不来,诊断卡跑到42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