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LOGO就死机

楼主(2009-09-12):
一快技嘉主板GA--8ipe1000nk  刚开始不亮 检查发现是北桥供电管APM3055L 电压不正常,于是又找了个APM3055L原直带换,正常 但一到LOGO画面就死机,从启后就报警,内存不过,把源把下来 从新插上又到LOGO画面又死机,就这样 不知道应该从那入手

网友:
换条内存,压一下桥看能不能过

网友:
查下内存电压是不是偏低了点

网友:
刷刷BIOS呢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问题的主板,也未修复,

网友:
档LOGO南桥和BIOS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内存电压正常  在内存不过的时候测量的电压和正常的时候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启动时压压南桥,看看跑不跑码?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较大,反复试一下内存吧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先压下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你可以换个CPU座试一下

网友:
做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次类问题,内存供电管有问题,刚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要注意下内存旁的排阻虚焊或阻值异常

网友:
建议楼主:一、打内存各条线的值 二、更换内存供电管 三、BIOS  四、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