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主板修复一例:症状FF,适合新手看

楼主(2009-09-12):
昨天50块钱收了一块主板,华硕P4PE;一块C2.0CPU,一块MX64MB显卡。据卖的人说是烧掉了,所以卖掉。检查后发现,显卡风扇有明显烧糊现象,显卡2电容鼓起。拆掉风扇和电容,更细一新风扇;坏电容为16V470UF,用新16V1000UF代换,然后上机测试,OK。昂,买东西的本钱赚上来了!
    测试了一下CPU好的,恩,赚了15啦。然后修主板,一眼看到主板网卡上烧了个大洞,
为了证实网卡被烧坏,插上电源,不点PWR针。手摸网卡,很快就烫手,证实网卡坏了,直接吹掉。
    然后上假负载,点PWR针,显示FF,手摸各处,无明显烫手现象;量CPU供电1.54V,内存供电1.25V,PCI3.3V,AGP1.5V均正常,心中大喜,又赚钱了。
   取下假负载,上真U,点PWR针,还是FF,点RESET有反应。量CPU供电1.82V(我上的C2.0U,正常供电在1.75V左右)偏高了,量其他各处电压均正常。当表笔针触碰到Q6时,冒出一串火花,把我吓一跳,再看表笔针都变色了。再量还是冒火花,估计此管损坏,断电,更换此管。
  更换后加电测试,还是FF,量各处电压均正常(不好意思,本人智慧量电压,对信号处理还不会分析);心里就很奇怪,拿起板子到外边观察一下(眼睛近视啊),发现内存槽下的Q18有明显冒锡现象,于是更换此管。
   更换后再开机,跑马C1,上内存,显卡,一路OK,上键盘鼠标,光驱,进PE,无问题。烤板15分钟,无异常发热,死机,蓝屏。于是贴上标签,做好记录,入库待售。

网友:
然后上假负载,点PWR针,显示FF,手摸各处,无明显烫手现象;量CPU供电1.54V,内存供电1.25V,PCI3.3V,AGP1.5V均正常,心中大喜,又赚钱了

内存供电1。25V,这个就不正常了,基本的供电电压都不正常。也有可能你测量的测试点错误,但是你也不能写成1。25V

田阳小陆 -5 明显没看清人家说的,减你分先

网友:
2楼说的对啊。可能就是内存供电管坏了吧

网友:
哦,测试的是槽子上的电压,实际是2.5V左右

网友:
发现内存槽下的Q18有明显冒锡现象.
冒锡是什么样子?能否解释下?谢谢。

网友:
就是管子下方有很多锡渗出来,单管子周围没有换过的痕迹,据此,只有管子有短路发热温度高到融化底下的锡了,有的板子从背面可以看到烧黄的样子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内存槽的第一脚本就是1.25v。为辅助供电,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网友:
如果是内存供电坏,为何辅助供电1.25v又正常.不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内存供电不稳定或者偏低.

网友:
华硕的内存供电一般为3V

网友:
呵呵,楼主捡了个便宜啊,50EMB收这么多东西。

网友:
LZ收的东西真便宜啊,

网友:
我也在修华硕,谢谢分享

网友:
DDR1  的供电是2。5V,1。25V    LZ也说正常!

网友:
那个1.25V应该是内存上拉电压吧

网友:
不错 楼主又挣了 都是管子惹的祸

网友:
内存的电压2.5v,的供电管子不稳定也会引起认无cpu吗,这个我可没见过。

网友:
不是还的加一个网卡!

网友:
楼上的兄弟都别抓着一点小小的描述错误下文章好不好,连这都分不清楼主还能修好板子吗???

网友:
请问楼主上了真u后的cpu的供电时怎么测量的啊,谢谢~~~~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P58-TMX,不上电  开不了机  摸IO  很烫  型号是SMSC SCH5127-NW   实在是没一样的IO换   请问谁知道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指教了

网友:
楼主有时间可不可以再跑Q18管子是连接到那里的,内存供电?Q6有问题,看图似乎是供给北桥的,但楼主测AGP时又可以得到1.5V供电,楼主能否再跑跑Q6是给那个芯片供电的,让新手学学学习.另外你的相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20# 测那个大电感就可得CPU 主供电

网友:
然后上假负载,点PWR针,显示FF,手摸各处,无明显烫手现象;量CPU供电1.54V,内存供电1.25V,PCI3.3V,AGP1.5V均正常,心中大喜,又赚钱了

内存供电1。25V,这个就不正常了,基本的供电电压都不正常。也有可能你测 ...
引用 网友A:
人家应该测的应该是槽边上排阻,主供电的1/2,有何高?

网友:
此板故障应为内存供电管不良,导致FF。
但为什么CPU电压会变高呢?不太明白。 LZ现在U的电压是??

网友:
就是管子下方有很多锡渗出来,单管子周围没有换过的痕迹,据此,只有管子有短路发热温度高到融化底下的锡了,有的板子从背面可以看到烧黄的样子

又学会一名词.还有楼主眼睛近视,为何不搞个放大灯.

网友:
华硕主板CPU电压都要偏高一些  老赛扬1。8V还要多一点 C D 1。5左右

网友(2010-01-07):
DDR主供电2。5V    上拉电压1。25V
DDR2主供电1。8V    上拉电压0。9V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模样的板载网卡,BGA的?

网友:
内存供电 2.5V吧 怎么是1.25
1.25V是 内存供电IC直接给内存插槽供的 不通过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