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c-m7 te维修经过

楼主(2009-09-12):
前几天接到的板子,来的时候是cpu供电短路。测了供电mos管,没有短路,电源icl6703,没货,下订单。昨天到货,换上后,不短路,cpu有供电,主板供电都正常了,也没有发烫的地方,还是不显示,换了i/o,刷bios都还不行。郁闷了老半天。
后面把网卡拆了,居然好了!呵呵……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肯定网卡损坏。导致PCI总线工作不正常。。

网友:
网卡损坏,导致南桥复位信号不正常,导致不开机。

网友:
呵呵!不是不开机哦!故障现象和cpu供电短路一样,拔了p4接口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主板可能被雷击了 这个在维修时就要先考虑一下

网友:
连复位都没有,刷BIOS是没有用的。

网友:
s可能是雷击了。

网友:
网卡的故障多了。

网友:
网卡遭雷劈了,这种故障很常见

网友:
楼主是说主板可以点得亮,可以跑代码,但是点不亮显示器,还是可以开机,但是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