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条

楼主(2009-09-12):
请问笔记本高压条如果坏了的话,接上外接的显示器能不能显示的出来呢

网友:
当然可以 但是高压条引起的保护就不好说了
你不会去掉屏线再外接测 不就明白了

网友:
外接是能显示的,高压条坏的你没有原样的,别的类型的能自己改,当是要看好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
恩  可以显示  外接和 高压板没什么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