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的来说一下

楼主(2009-09-12):
接到一台显示器,是海尔的不知道是那个工厂代工的,板子很差劲,这台显示器拿来是这样的现象,满屏幕都是彩韵,查尾板发现尾板上接到80V的那一路有个电阻烧的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多大的,电阻前面接个电感,谁知道请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满屏幕都是彩韵 可能是场扫描块虚焊
80V是视放供电用的,电阻取10欧左右没问题

网友:
如果视放坏啦,也许场扫描也坏啦,你先要确定电源是不是有升高压,有时候电源升高压会把视放功率块烧坏,还会烧坏场块.海尔的有美格机芯,康冠机芯(KTC),有长城机芯,听你说,应该KTC机芯

网友:
是场电路的故障,最好不要长时间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