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显示器开机保护 继电器一直跳

楼主(2009-09-12):
客户送来一优派CRT显示器,拿来时开机保护 查行管击穿,更换后FBT又打火 更换,更换后一开机就保护 继电器就一直跳,断开二次电源 正常 说明行负载有短路  然后跳过二次电源直接给FBT B+端加50V电源还是保护,断开电源量行管基极有负压?现在是没思路了,显示器修的不多,还请各位师傅指教下!

网友:
用50V供电,先短接行管BE极开机,如果不保护说明是交流短路,比如偏转线圈
如果还是保护说明直流短路,检查直流回路的所有对地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