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1开机的各个信号

楼主(2009-09-12):
8711到绿线,开关针到8711,触发后8711到南桥的信号各是哪个?

网友:
16脚PWBTIN,17脚PWBTOUT,19脚PWRCTL              这几个脚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人给个连接看一下?

网友:
看PDF的话,发现16脚PWBTIN 应该是开关针到IO,17脚和19脚各经过一个472电阻后跑到27脚,27脚是待机3.3,触发开关针后,17脚仍为3。3V,但是19脚无电压,19脚经过的电阻另外一端仍然是3.3. 是不是说明8711已经工作了?难道是南桥坏了?主板故障时强行加电可以跑吗,开关针电压有,待机3。3有

网友:
跑线路得知,开关针跑到了IO16脚PWBTIN,绿线炮到了19脚PWRCTL ,那17脚PWBTOUT应该是IO到南桥
。我这个板子修复了,因为强行加电可以亮,所以怀疑是信号问题,打了绿线阻值为1,正常的话应该是500-600,所以跑绿线,结果发现中间电容下面有短线,飞上后OK。

网友:
我有个板子也是强加电 能走码,跟你的情况类似。IO是8711 。我一会试试。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845杂牌板子,不触发。IO 8711F-A。强行加电诊断卡 走C1 。 我查了 io那几个脚电压是3.3  开关针也有3.3   绿线对地487 。 现在没有头绪 能给指点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