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跑83

楼主(2009-09-12):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0 一开始是显卡虚焊,这个7500显卡显存是全密封的,加焊无效,还是花屏,直 接上BGA拆除显卡,上电跑到95 A4。再上BGA上了个新的显卡,上电问题来了,跑83了,量各电压都正常,换了内存故障依旧,没办法把显卡拆掉还是跑83!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类问题,希望给点建议!
显卡

网友:
应该是你碰到南桥了

网友:
北桥周围有胶吗,估计做显卡时北桥受到了影响

网友:
北桥没有胶的

网友:
做到时候有没有贴隔热胶啊。。。

网友:
一切小心为好啊`

网友:
隔热胶带没有贴

网友:
是不是码片没装 要不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俺也顶??出口气也爽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不行换块新的显卡吧!

网友:
关键他现在是拿了显卡也83啊

网友:
顶上去,换了北桥,问题依旧 啊

网友:
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这情况呀?

网友:
吹一下显存 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我是新手不敢保证效果和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