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应该是几伏输出?

楼主(2009-09-12):
别笑我哈。。。

网友:
9*0.5*1.414=6.3V

网友:
我实测是16.5V,郁闷

网友:
那你看看加上负载后,量量是多少

网友:
无负载是DC=1.414*9V
带电阻负载时约=0.9*9V

网友:
哎,最基本的知识了。
U无载=9*1.4
U有载=9*1.2

网友:
能烁烁那个公式怎么来的吗?

网友:
3楼的计算公式就是标准的计算方法,你那输出量得是16.5V也是没有错的,如果你在滤波电容并联个4.7K/1W的电阻(负载),这时的电压就应该是3楼说的那个电压6.3V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哪个真懂的讲讲

网友:
空载的话 ,  就是9V*1.414

网友:
9V交流输出,整流后的电压是9*根号2,大约是12V,空载达到16或20V正常。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电压出来是一样的,只是电流相对有差别,而且半波纹波要大,没有全波整流出来的电源平滑!

网友:
请问孙如喜: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电压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
半波是乘0.45   全波是 乘0.9

网友:
你们初中学过物理没有?没学过,关系啊,没学过也来瞎说
12楼正解,其他都有点错误

网友:
问下,9v是哪里来的。感应后,那里就有个9v吗

网友(2016-12-20):
我想应该是16.5V

网友:
U无载=9*1.4
U有载=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