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500G 希捷12代硬盘。用PQ分区,分过两次,能复制镜像,但不能启动

楼主(2009-09-12):
碰到500G 希捷12代硬盘。用PQ分区,分过两次,能复制镜像,重新从硬盘启动不能进入系统!

最终解决办法是:用系统盘自带的瞬间分区。才OVER!

请大家讨论讨论  有什么办法分大硬盘....................他们说PQ可以分到1TB

可以用什么软件......................

网友:
PQ分区后不能启动,重新写主引导就OK了。
1T以上的我用的是PM

网友:
PQ分区就和你在WIN下格式化主分区一样的 不能引导  要重写引导

重写引导的软件好象有不少吧

网友:
我每次都是分一个盘。然后直接做系统。在系统里分区。这样就不会出现不能引导的问题。

网友:
谢谢  谢谢大家们的帮助...................

网友:
你用DSIKGEN这个软件重写启动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
还可以进PE里面重写.

网友:
常用分区工具:
首选的分区工具是硬盘厂家公布的分区软件,然后是微软、联想等大厂的FDISK分区工具、然后是DM之类。
以保证兼容性和可靠性。

网友:
DM10出来了,很不错的,界面与9.57可大不一样咯,网上有介绍的。

网友:
DM10对容量比较大的硬盘  分区有用吗?

网友:
分区完成后激活主分区才行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装机也碰到两次才明白,跟激活什么的没关系,反正正常分区,别的盘可以,它就不行,只能一键分4个区那种才能解决

网友:
分了之后用安装版装就行、

网友:
我现在一直用DM10也是一种界面操作的,支持单分100G以上的,很好用,目前我还没碰到分区有错误的,建议大家使用

网友:
pq有时候对大硬盘是不支持的,有时候进去的时候根本认不到硬盘。

分大硬盘的时候建议用DM,500G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激活主分区呀?

网友:
碰到过.不过是小硬盘,才80G.系统装完后,运行,提示硬盘无系统.重写引导就好了.

网友(2009-10-12):
如果你用光碟,可以用GHOST分区,里面有一个HD4,能分成四个区,容量自己调节,也可以继续用PM,重新激活主分区一次,再装系统,也行的。以上两种都是我经常用到的。

网友:
diskgen重写主引导记录。。OK

网友:
我也碰到过,重写主引导搞定

网友:
GHOST完成了 不能启动.首先你把分区先激活,如果激活了以后还是不能进系统,这个时候,你可以用DM刷下主引导看看.
至于大容量硬盘,用来分区的软件很多,很多 本人一般在PE里面用PM直接分.

网友:
DISKGEN是最好用的分区方法。其他工具都有限制或有缺陷

网友:
我也遭遇同样的问题。学习下

网友:
肯定是没主分区没激活,或没有引导系统文件,我习惯用自带的fdisk激活,后用format.com快格,然后就OK了!很快的。

网友:
DISKGEN 里面的格式不太好操作 不知道各位老大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主引导分区设为作用啊 我经常看见有的同事这样 忘记设置成作用分区结果怎么做系统都做不进去

网友:
还是看一下你的硬盘工作模式吧!我的跟你的硬盘一样我是先用模拟IDE模式用PQ分区到安装系统时在改回ACHI模式的,但也别忘了将主分区设为作用的哦!!!

网友:
用PQ是不是第一盘没有<设为作用>呀

网友:
肯定是没有把主引导分区设为作用,设置下试试……!!!

网友(2009-11-21):
用PQ是不是第一盘没有呀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出在于这位兄弟所说的,,,

网友:
很常见,就是重写主引导分区的问题,diskgen或是DM都是可以的。

网友:
路过,顶一下,学习诸位的钻研精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