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0243用什么型号管子代换?

楼主(2009-09-12):
N0243用什么型号管子代换?这个管子是3A 800V的,可以用哪种代换一下,找不到一样的,谢谢
800V

网友:
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那个部分用的,是场管很多都通用

网友:
是技嘉845CPU的上管,查了PDF是3A 800V的,不知道哪些管是是3A 800V的可以代换,还有这个CPU座里边的两个黑色的是什么元件烧了一个

网友:
主板上不用800V高耐压的元件吧,你是不是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