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寸单显维修(有图)

楼主(2009-09-12):
我有一个9寸的crt单色显示期,打开后盖发现视放板的一个10K欧的电阻烧了(如图R728),旁边有两个放电器也烧了(SG703、SG704)。我将俩个烧掉的放电器摘下,将电阻摘下(并更换了同型号的电阻)旁边的电容我也换了。一开机,仍然烧。请问大家这是那里的问题。注:我一朋友说有短路可是我测不出来,请大家帮忙。谢谢。

下图是视放板的背面

网友:
是不是显像管里面打火?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像管内部漏电,并非主板问题,报废了吧

网友:
请看第一张图,我把红线断开就不烧了。但现在还不敢接上红线怕在烧了。

网友:
是啊,红线是加速,断了一定就不会烧了,量下红线连得那个极阻值吧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的加速和聚焦电压,打火的原因可能来自高压包或是CRT内部

网友:
现象管坏了   这个早期的黑白电视机也是这样的问题  CRT就坏了

网友:
你把C714和SG703取下看R728还烧不?也可以取下红线量一下阻值是多少?再取下管座量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显像管的问题了。

网友:
你把C714和SG703取下看R728还烧不?也可以取下红线量一下阻值是多少?再取下管座量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显像管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先前将C714更换 SG703、SG704也取下了。烧毁的10K欧的电阻也更换了。但还是烧。把红线摘掉就不烧了。

再有,请问楼上如何量红线的阻值,还有取下管座量哪里?青楼上说详细点。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先取下红线,量C714和R728连接点对地的阻值并记下,再取下显象管座(尾板与显象管分开)这时阻值与前面的对比。如果阻值一样....显象管是好的,否则就是显象管的问题了。

网友:
你试着在不接红线的情况下测红线电压是多少?要是有线路图就好了!

网友:
先取下红线,量C714和R728连接点对地的阻值并记下,再取下显象管座(尾板与显象管分开)这时阻值与前面的对比。如果阻值一样....显象管是好的,否则就是显象管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将红线取下  无论是取下管座或者插上管做测量R728对地阻值都为无限大。
如果接上红线 无论是取下管座或者插上管做测量R728对地阻值都为1500左右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将所有坏的元器件换新,然后把尾板从管子后面取下,也就是不接显像管,然后再试,看看会不会烧,如果继续烧说明是电路本身问题,如果不烧,大多是显像管问题,你也没有必要再去钻牛角尖,直接报废吧!

网友:
你把件装上 把微板拨下 通电看还烧不 估计显像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高压包坏了,G2偏高

网友:
你取下红线,开机量一下红线电压是多少?按15#说的那样检查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是否有用万用表直接量电源的两端,打打通路?有没有短路的?直接烧毁元件的原因,就是电路中存在严重的短路。青烟飘飘,银子飘飘,心伤不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