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M-L15E开机右边4分1无图像

楼主(2009-09-12):
求助:
本人一台联想LXM-L15E今早开机右边4分1无图像,同时图像变大很多(昨晚还是正常的),请问各位高手是何原因,是高压问题吗?
求助
联想

网友:
不是高压问题 是驱动板的问题 应当是程序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重新检查电源板(原来焊过高压部份,虚焊),再检查还有几条跳接线还有不明显虚焊的现象,再次加焊后装机测试正常。谢谢维修公司的回复。

网友:
這例子可供我用,謝謝

网友:
我第一次见这样不细心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