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柏2800机子浏览器翻页时会死机

楼主(2009-09-12):
康柏2800机子浏览器翻页时经常会死机(不是一定死机),请问会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显存有问题?因为翻页时要读显存。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是显卡问题。查查供电吧。

网友:
此主板是我买的坏板,前面说的症状是卖家告诉我的。坏板到手后看到的情况是:上cpu可以启动,电流在1点4几到1点2几之间快速跳动,诊断卡的数字也在快速跳动,外接无显示,开始按了一下显卡或南桥(二者离的很近),外接屏幕出现康柏logo,但有花屏现象,并报内存有错误,后来按显卡也不管用了,纯粹黑屏,电流和诊断卡数字仍快速跳动,请问会是什么问题?都是朋友,我就不谢了。内存是ddr333,内存会不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按住显卡可以正常显示,显卡虚焊特征比较明显,我没有参加过正规培训,请问怎样加焊显卡?用热风焊台好还是BGA返修台好?

网友:
除上面所说的,康柏Logo不见了,直接显示找不到系统盘,会不会bios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
BGA返修是最好的。不过,你没做过。别用客户的机器冒险

网友:
心动不如行动,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