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00 开机黑屏,外接正常

楼主(2009-09-12):
今接客户送修的IBM T400 开机,屏幕无显示,硬盘指示灯正常闪动.
外接显示器,OK
有时又可以显示.
不知道是啥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
黑屏

网友:
显存虚焊。

网友:
如果屏没问题,就做显卡啊

网友:
看一看高压板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或是灯管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