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 CPU无供电

楼主(2009-09-12):
今天修到一块P5S533的垃圾板子,这板以前还被人修过(上面有别人留下的飞线)查看是CPU无供电。此板用的是ADP3180+ADP3418   现在我查了一下ADP3180的各引脚电压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1 VID4 1.26V  2 VID3 0V   3 0.3V  4 1.26V  5 1.26V   6 7 8 0V   9 3.3V  10 0V
11 EN  1.22V  12  0V  13 2V  14  1.2V  15 3V  28 VCC 12V  16--27全0V
不知道VID识别电压是否正常了,可否断定为ADP3180坏? 还是座子和北桥?座子用带灯座打过有两不亮。。。座子加焊前能跑马 有时是13 有时是93 有时是D4。。加焊后不跑了,(加焊前CPU是0.8V供电)加焊后第一次量是1.28V以为修好。结果刚过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不行的,直接换个上去就不方便很多嘛

网友:
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呀,只有个ADP3181,肯定不能换吧

网友:
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一样的,肯定是座子的问题了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控制驱动芯片 如果有就是驱动芯片坏 如果没有就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工作 及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还有个就是华硕的开机复位专用芯片会发个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这个信号是不工作的
可以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2009-12-21):
控制 和驱动 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