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指示灯不正常

楼主(2009-09-12):
一个 IBM T40的 机器 进水了 拆开来清洗完后 开机一切正常..但是只要只插上电池  电池的充电指示灯绿色  常亮  不管有没接外接电源他的指示灯都是常亮的...使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指示灯不正常。.这样的问题维修起来麻烦吗..我应该从哪里查起..那个指示灯是在高压板上的

网友:
稳妥为上,这样的小毛病就不修了吧

网友:
识别电路的问题,看看电源到10欧姆保险--二极管--Q73这一段有没有问题。主要就是这一路。

网友:
谢谢 大家哈...  能说的详细点吗..是查高压板呢 还是查主板上的电路.. 他这进水的机器 水没进到高压板

网友:
查充电芯片周围接vint16的二极管,有损坏的。修好后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