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255 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09-09-12):
接到台联想 E255 笔记本,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拆机查看电池输出电压为3V,插上适配器电池的输出电压在6V—12V之间跳变,求维修思路,急呀!

网友:
1# 联想的海

网友:
补充:充放电电路的元器件测过无损坏,充放电IC是 TL594C

网友:
电池内部电路有故障,保护电路。

网友:
电池的问题,我以前也弄过这样的故障,要修电池板。。。。。

网友:
先排除电池有没有问题?
插上电池,电压3V?是不是有短路?
电池没有问题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池才3V 咱个开机。你换个电池试试。在说吧。

网友:
现在换了好的电池也不行

网友:
电池电压没有输出

网友:
你问他是怎么用陈这样的

网友:
用好的电池试一下,不幸的话,是电池电压过不去主共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