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不开机,自动从启

楼主(2009-09-12):
HP NX6130(独立显卡)机器按下开机键,电流到0.58A,停留2-3秒后,机器自动从新启动,换过南桥,不好用,从新做过北桥和显卡,故障依旧,换过BIOS,也没有解决,内存槽补焊过,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PU的供电IC虚焊了,补焊下看。。。。

网友:
谢谢回复,不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啊!!!!继续求助中!!!!!!!!!

网友:
有没有修过这样故障的啊,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道恩。。。。。。

网友:
跑码不,这机器应该能跑码的

网友:
换个CPU再试

网友:
你这个类似内存不过那,,你换个内存式一下

网友:
开机瞬间跑FF 内存换过了,内存槽加焊了,CPU找同样的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再做南桥。。期待你成功。。成功说一声啊

网友:
我也期待着成功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