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启动电脑,提示NO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09-09-12):
想把系统装在D盘,同时把D盘设为活动分区,用GHOST系统盘到D盘,可是无法启动电脑,提示NO OPERATING SYSTEM,用的SATA的硬盘;同样用这台电脑,换成IDE的硬盘,用同样的设置方法,同样是装在了D盘,可以启动电脑,请教各位高手!以下是硬盘在WINDOWS里的分区情况:

网友:
你用的两块硬盘测的?串口的硬盘不行?并口的可以?是这意思?一般感觉上应该是主板的串口坏,或是你的串口硬盘分区不对,没有设主活动分区,分区不能引导的情况。

网友:
用pq把d盘设置为作用就行了

网友:
fenqu 后激活

网友:
我发现只要在硬盘上执行过“将硬盘快速划分为四个分区”之后,无论用什么软件分区,把D设为主要分区,同时设为活动也无法从D盘启动,总是提示NO OPERATING SYSTEM

网友:
建议您用别的方法重新分区并格式化试试!

网友:
你应该用一个分区表医生重写MBR试试,我是卖神舟电脑的,神舟的机器出厂的时候大多数安装的是LINUX系统,如果重新分区,必须修复MBR,否则GHOST了系统也不能启动。是不是一样的问题?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样的问题的,那个是LINUX的引导了系统

网友:
只要D盘是主分区并且设置为活动分区就应该能正常启动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只要把C盘设为7G以下,就可以从D盘启动,否则就会提示NO OPERATING SYSTEY或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网友:
为什么要搞D盘启动?

网友:
BOOT.INI文件里面得分区写错了!

网友:
[boot loader]
timeout=3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注意这里的partition(1) 当你的激活分区修改后应该修改这里的启动分区}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C:\GRLDR="一键还原 GHOST V11.0"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只要把C盘空间少于7G就可以启动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只要把C盘空间少于7G就可以启动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难到你的BIOS 或硬盘还有N年前那个启动文件必须放在1024柱面前的限制?!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小弟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是最新的华硕AM2的板子,硬盘也是新的SATA的,应该不是你说的问题。其中的一块硬盘原来C盘为15G,D盘也为15G,把D盘设为活动的,GHOST系统到D盘可以启动电脑,后来执行了雨林木风的快速将硬盘分为四个分区之后,再把D盘设为活动的后,就无法从D盘启动了,后来把C盘的空间改为7G后,就可以从D盘启动了。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启动文件超过1024柱面后,将无法正常工作。这个是余老师回答的,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指教!

网友:
必须将D盘激活。用DISKGEN就可以完成了。D盘是否为主分区,如果是扩展分区的话。这样子是行不通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你看好问题再回答,如果D盘不是活动分区的话,我就不在这里提问这么傻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只要D盘大于7G左右就无法从D盘启动了,小于7 G 的话,可以从D盘启动。这还说明活动不活动吗?

网友:
系统做在第一分区不行吗?为什么要做在第二个?或者你装个安装版的看看吧,一直看你说的都是GHOST版的,你这样的情况安装版的会更合适更不容易出错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你看好问题再回答,如果D盘不是活动分区的话,我就不在这里提问这么傻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只要D盘大于7G左右就无法从D盘启动了,小于7 G 的话,可以从D盘启动。这还说明活动不活动吗?
引用 网友D:

究竟是D盘小于7G还是C盘小于7G?好像是跟上面的冲突了!

网友:
正常的。。。就是老余说的那个情况。。。不信你用SPFDISK分区工具试试,在你设定D活动时就有提示了。。。

网友:
提示没有操作系统的提示吗?  装个系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