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优派a71f高压包代换

楼主(2009-09-12):
一优派a71f高压包打火,型号为CF2101 它的代换型号是多少 购买时说可以用CF2196,代换后开机保护。哪位师傅知道说下了 谢了

网友:
先告诉我们高压包的通脚,以及各脚的功能,才知道用什么高压包能代换,如果,你这么问,只能是代换的高压包不行,特别不是原装的更容易出现这种上机保护现象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代换高压包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1高压包的引脚通断。 2高压包的引脚功能。

网友(2009-10-12):
好了,买的时候说是和CF2196通脚一样 可以代换,去换了个79A763 BG-7就可以了,CF2196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