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开机后PS/2的键盘可以用,但鼠标不动

楼主(2009-09-12):
我的电脑开机后PS/2的键盘可以用,但鼠标不动。USB也是左边那个可以用右边那个插入就不动。请各位大哥指点了。呵呵谢谢

网友:
一部分不能用。检测接口旁边的电容 电阻!

网友:
检查一下电阻为227或472和排容对地阻值,再看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是不是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