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休眠状态,表示什么状态,图纸上怎么识别

楼主(2009-09-12):
经常听大家说这几个英文,SLP  S1     .    SLP S3  .     SLP   S5  .  这三个都表示工作在什么状态,谁先工作,谁后工作,分别出现问题时的表现是什么现象, 我就知道是休眠,不过其他不太懂, 图纸上这几个信号主要的作用。谢谢

网友:
SLP-S3 S1 S5应该都是用来定义ACPI状态中S状态的信吧

其具体作用,我想应该是I/O芯片与南桥的交换信号,
接到此信号后(南桥发给I/O)。
I/O芯片输出PS-ON#开启信号
从而把电脑唤醒或者开机

网友:
具体是哪个前哪个后

网友:
这个没有谁先工作谁后工作的说法。只能说在什么状态有什么电压。

网友:
S0:工作中,S3:睡眠到内存,S5: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