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问题

楼主(2009-09-12):
能点亮,重启报错

网友:
你要说啥子呢?搞不明白啦  问题描述清楚。有诊断卡没有。代码。问题不说清楚那个想理你.........

网友:
报错先试试刷BIOS,不行再查下内存供电方面

网友:
走码是多少 ,  检查过什么了 ,  有什么异常处 .

网友(2009-10-24):
回复 网友A:

bios都刷了无数个了,哎呀,没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第一次能点亮,但是一重启在BIOS那报错,明白

网友:
报啥子错啊
复位开关电压多少啊

网友:
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吗?走码是多少?都说清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个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