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45PE上CD数码卡跑2B显示器亮又重启

楼主(2009-09-12):
2b显示器应该能亮了,非CD能进系统大约10分钟左右,黑屏,数码卡停C1,内存换过,bios刷过,北桥压过,u、内存供电电容全换过,IO换过,线也没断,郁闷之极,同时发现挑内存,现代256,显示E4,其他内存正常,电压正常,上CD是如果不插显卡数码卡代码能跑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刚开始怀疑供电功率不足全部换下cpu供电06N03,及内存显卡部分的MOS管,无效,修了一天,算是较上劲了,谁能给我点提示!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BIOS是刷过两次了,BIOS座子也没问题,U座是插针焊接的,不是BGA,不应该有虚焊问题,另外板子很干净!

网友:
刚才时钟芯片和相应晶振,谐振电容也换了,不管用,应该不是频率错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