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楼主(2009-09-12):
我的电脑ATX电源电压烧掉了,换了新的
不开机,
经检测MOS管短路,
我把MOS管短路的脚开路后
电脑就可以开机了
请问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看不懂呀。

ATX电源电压烧掉了
------------------------
电压是不会被烧掉的。

电脑就可以开机了
请问是哪里短路了??
-----------------------------
能开机了,那就是正常了,还会有短路?
建议看看上电、触发、开机这些专业术语,不然交流成问题。

网友:
是主板CPU傍边的MOS管短路

网友:
那就奇怪了,CPU的上下管去掉其中一个的话会导致少桥,少U的,你怀疑管坏的话就直接更换,如果一些基本的维修基础都没有的话建议送修,继续在论坛学习

网友:
我把MOS管的下管(短路的)的S脚把它开路了,
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
(mos管与线圈相连)

网友:
既然正常使用了,  还修什么  .

网友:
管子都坏了 你还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