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550 奇怪的花屏

楼主(2009-09-12):
最近修了一批双敏火旋风9528S 9550 256M显卡 修好后 有的正常 但是有的用起来不花屏 用R3全面测试也没问题 但是在PPS看动画片 或者普通的电视剧就花屏 看高清电影就不花屏 加焊GPU 仍然一样 求教高手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我有4块显卡都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显卡驱动认对了吗?你在看看是不是显卡的背面有没有掉小的二极管。掉了有的是这样呀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不是显卡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我的显卡是2600的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 同样的机器 同样的显卡 同样的系统 有的不花屏 显卡零件齐全

网友:
关于部份使用ATI显卡用户在观看PPS时出现花屏的解决方法!
现在很多用户都在使用PPS这个在线视频放(P2P)软件,可有些显卡为ATI用户在观看时存在严重的花屏现象。针对此现象本人将此问题解决,希望能帮助各位ATI显卡用户。
第一步:在桌面上点击右键-属性-设置-高级-ATI选项中将WMV加速前面勾取消
第二步:打开WINDOWS MEDIA PLAYER进入工具-选项-性能后将视频加速拉到坻无。
以上两部完成后,ATI显卡的朋友,你就可以顺利的播放PPS了。

网友:
5楼的朋友厉害啊

网友:
芯片已经不行了,我这几天也修到三片只修好一片,其它的没有芯片换

网友(2009-12-09):
厉害回答人经验很高啦···学习

新诚达 -4 与主题无关的回复

网友:
升级windows medie到11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