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2004不开机

楼主(2009-09-12):
ga-8ie2004,可触发,但不开机,诊断卡显示FF,上假负载测得以下数据
核心电压1.52V  到南桥1.51V  时钟一个0.56V(中间)一个0V  复位1.51V  PG 1.51V  参考(数所线旁)1.01V另一个(地址线旁)0V     触摸北桥芯片感觉发烫

电源芯片 ISL6556BCB,HIP6602BCB,HIP6601BCB

新手,没思路,请各大虾指教

网友:
FF多为总线或 I/O问题, GA主板CPU是BGA封装的话比较容易虚汗!可以开机,用力压CPU后点复位看能不能正常跑马,
也可以先换个I/O(带GB的)或直接刷个BIOS,再考虑到桥

网友:
其中ISL6566测得以下数据1脚0V2脚1.1V3脚0V4脚3.24V5脚3.32V 6脚3.24V7脚3.24V8脚3.32V9脚0.5V10脚0V11脚1.47V12脚1.47V13脚1.45V14脚1.31
15脚1.33V16脚0V17脚0V18脚0.73V19脚0.4V20脚0.4V21脚0.73V22脚0.73V23脚0.424脚0V25脚5.18V脚26脚5.18V27脚2.2428脚1.24V,
CPU和北桥都压过了,但都没反映,你看数据上有没有不正常的,IO也有关联吗?那我先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这板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是不是,IO的问题,我也怀疑

网友:
换了IO,还是不行.

网友: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场管是给哪部分供电的?开机20几秒就热得手指都放不住.背面都让烫得发黄.  型号如下:ST   Y0J333    B60NH0  2L    不知道看哪个?与这个有关吗?有可以代换这个场管的型号吗?

网友:
你查这个MOS管是不是给显卡供电的呢。
发烫就先把它干掉呀。

网友:
这个破主板我修了N多都是BIOS坏了 刷上就好

网友:
管子发烫那先把管子换了,再看不行就写BIOS

网友:
回11楼大虾.手头上没这种场管.有没有替换的型号?BIOS机还没买.暂时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