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管代换问题

楼主(2009-09-12):
NF4XM2-L主板的内存供电管(场管)是D1703请问可以用什么管代换啊?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普通的主板上的常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主板上的场管就可以了

网友:
那14N03L能用78NQ03代换么

网友:
对  正常的主板场管就可以的

网友:
不是吧  D1703这个是晶体三极管 不是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