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6S笔记本电脑,不显示。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09-09-12):
朋友送过来一台戴尔PP36S笔记本电脑,按开机,指示灯都亮,就是不显示。拆开后,无缘无故又显示正常了,过会准备装上的时候又不显示了,测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有,都正常,于是加焊了一下供电的模块还是不行,显卡也被我压了,北桥我也压了,都不行。望高手指点迷津。各个电压都正常。期待高手回帖,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键盘数据线有问题,检查下

网友:
键盘有可能影响开机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是那里的问题???分享一下撒..修好了拍屁股就走人啊

网友:
楼主不厚道 修好了就自己保密了  修不好的时候怎么知道问大家啊

网友:
呵呵,那把我的维修经验告诉你们吧,这个显卡是灌胶的BGA,一开始我准备动显卡的,怕给动坏了,所以报着试试看的心里加焊一下显存,结果好了。呵呵,显示DELL清晰画面的画面的时候,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了。多谢大家的帮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