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显卡上的MX29F512用什么软件刷新BIOS

楼主(2009-09-12):
有块FX5200的显卡,由于频率太低,想通过刷BIOS超下频,它的BIOS芯片就是MX29F512,结果用了多个版本的NVFLASH,输入的命令为:NVFALSH -B 5200.ROM,都不能保存BIOS,更不用说刷进去了.请教下这个芯片得用哪个版本的NVFLASH才能把BIOS保存下,以及刷新的BIOS.

网友:
你是好还是有编程器来刷 这样一旦刷坏了 还可以刷回来

网友:
用NVFLASH -C测试一下就知道能否刷写,如果不行就按楼上的来搞

网友:
用了NVflash5.77,nvflash -b 5200.rom的命令,连BIOS都不能保存,看来只能用二楼的建议了.